掉电求助

楼主(2016-07-19):
昨天来了一个g41t-cm3  v1.0 的板子,一开始故障是12v保护,更换一组场管后修复,上电后发现跑e1a1掉电,换过内存,刷过bios,sda spd scl 电压正常,下面该·怎么办

网友A:
bios继续刷    多刷几个

网友B:
你看下开关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换掉的那组场管波形对不对,如不对就会这样。

网友D:
是四秒掉电吗,如果不是,那还是没过内存引起的掉电,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开关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一直为5v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继续刷    多刷几个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换掉的那组场管波形对不对,如不对就会这样。

没有示波器,我在换一组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四秒掉电吗,如果不是,那还是没过内存引起的掉电,查内存工作条件

先是跑码到e1a1停一会掉电,自动上电一秒就掉然后循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换掉的那组场管波形对不对,如不对就会这样。

额,还是一样

网友:
我还有一片板子也是跑e1a1,不过不掉电,会不会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ios继续刷    多刷几个

刷了几个后跑码e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几个后跑码e000

但是不掉电了

网友E:
原来是我内存问题,已经亮机了刷BIOS好的,这个板子具体牌子看不到,BIOS就没刷对,刷了个方正的亮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我内存问题,已经亮机了刷BIOS好的,这个板子具体牌子看不到,BIOS就没刷对,刷了个方正的亮了,谢谢 ...

我就说是BIOS的问题吧   不过你内存还是坏的 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是跑码到e1a1停一会掉电,自动上电一秒就掉然后循环这样

那就是卡代码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说是BIOS的问题吧   不过你内存还是坏的 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吧  哈哈

、之前刷过bios和原来一样,我就以为不是BIOS问题,谁想到内存还坏了

网友:
查内存到cpu之间有没断线的了

网友:
测主供电3.3V,SPD3.3V,负载供电0.75V,VREF0.75V,SMDATA和SMCLK 3.3V,谁不对就搞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