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感怎么拆?

楼主(2016-07-19):
第一次拆,怎么都拆不下来。电烙铁,热风枪全部不顶用。那个锡就是不熔化。蛋疼。  全大神解惑

网友:
你的温度没有达到,大电感的话吧风枪嘴去掉,最高温对着吹时间长点,镊子一夹就掉

网友:
我想一下,好久没拆了,我都有些忘记了,好像是,先加锡给电感两脚,这是必须的,然后用烙铁焊,最好烙铁能放在两只脚上,然后就用镊子使劲戳两只脚任意一只、

网友:
风枪加烙铁 拆前先给电感加点锡

网友:
先加锡给电感两脚,用大功率的(50W以上的)电烙铁拆,

网友:
风枪或烙铁都可以的,,,,,,

网友:
风枪最高温度。一会就下来

网友:
风枪很好用的,,,,,

网友:
拆之前现在上面加有铅的锡  然后用洛铁就行了

网友:
要稍微加点锡哈,然后用镊子

网友:
摄子加烙铁,捅一下就出来了,烙铁功率要够大

网友:
你烙铁温度不够,多压会就融化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烙铁拆的啊,没感觉难拆

网友:
好吧 ,大家都是大神,我温度不敢上去。

网友:
拿风枪一直吹温度到了自然掉下去!

网友:
拆这个干什么

网友:
看来你是新手,,拆这个得用猛药。加大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