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1.3断电维修

楼主(2016-07-19):
如题,整机跑到1.3就断电,有时候到0.8瞬间断电,可以再次上电。拆机吧。打开后出现不加电了且待机不出了。发现待机芯片附近有一点腐蚀现象,13脚EN0边上的下拉电阻比较明显且EN0无电压,看图纸这2个电阻,R376阻值无穷大,报废板找一个换上通电待机好了,但是电流表待机0.04,偏高,开机跑到0.6不动了。明显待机电流高了,还是多注意待机芯片附近吧。发现16脚EN阻值第。C495有点腐蚀,去掉阻值正常,待机电流0.01.开机显示好了,收钱完事。没技术含量,别喷。纯运气好看到的。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网友:
进水的地方要仔细细心

网友:
运气好而已,做维修就是细心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小弟来膜拜大神来了,天天看论坛

网友:
这个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