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D rev 2.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7-19):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手里有一台华硕K40ID的
笔记本
。开机无反应,拆机测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上电3V、5V均有,复位也正常,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跑到2.0A左右立即掉到0.2几左右,紧接着就是完全掉电到待机电流。我想后极供电应短路,不知如何查找,请大家指点,谢谢!
笔记本

网友:
你都是迅维学员了..还不会呀..还得再回学校回下炉哦..之前学的时候不认真,现在就知道了嘛..

网友:
ASUS的机器挺难修的。。是不是有芯片烧了。引起的电流很大。

网友:
学了,但基本没实际操作。

网友(2016-08-18):
正好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 怎么没人帮助啊

网友:
最后一分,下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