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这块逻辑板的贴片保险

楼主(2016-07-19):
师傅们看下这个TK贴片保险用蜂鸣档测的话是不是应该响一下,现在测量显示无穷大,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无穷大=开路  --> 保险坏了

查一下 后端对地祖抗后  再更换保险

网友:
保险都是一 样..直接导通性..无穷大..肯定坏了..再看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坏了..省得换几个上去..秒坏

网友:
打下前后的对地阻值  然后起码可以判断下是否后级短路造成了保险烧断

网友:
好的谢谢啊 我再看下

网友:
这个是通的,不同就说明坏了

网友:
那就是坏了,,,,,,,,

网友:
保险烧坏了,,,,,,,,,

网友:
不是响一下 而是应该一直响    现在肯定短了  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确认后级无问题的话就上保险

网友:
反正这保险废板上多的是,后级没短路就直接换一个上去

网友:
无穷大也就是坏了,保险是要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