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v46不上d壳正常亮机,一上壳子就掉电

楼主(2016-07-19):
     前几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锋锐v46客户说开不了机,上电发现上到一点一几掉下来了,就说主板坏了 。需要修!砍完价后克这瓜子子走了,迅速拆机拔插内存上电亮机当时心里怎么想的大家都懂!装机后 *脏话*什么情况又掉了,拆机拔插有亮了装上又不行了,日 了 狗了!这吊故障当时心想哪里有虚焊,大家都知道老款的amd的板子北桥有名的爱虚焊,加焊后不行上壳还是老样子,*脏话*倒腾倒腾吧待机的1.5伏待机搞没了,没错是1.5v待机这个应该很少见吧老款机器了,简述一下工作,芯片得到供电先出线性五伏再经转换管转成3.3到五伏的开启脚,打开五伏待机,五伏出来后给一个3脚的小稳压器供电,一脚进二出三检测,稳压器基本都是这个工作方法!出三伏给ec供电Ec出1.5的开启,q6高电导通分压3.3给5伏开启!待机基本结束 谁知道怎么搞的把1.5搞不出了,*脏话*!讹上我了,查条件都正常换待机芯片,上电一看问题严重了不上壳子也掉,偶然收碰到了南桥不掉了,呵呵……都懂焊一下百病除了,上电测试几分钟掉电*脏话*什么情况拆机一摸散热片很烫摸铜管根本不热,风枪300度,好了淘宝定铜管,麻蛋虽说没啥技术但是遇到这样的机器折腾人啊!发贴不容易,大家给点分吧!

网友:
是一进步是一脚进,这个u1是3脚进多打了一个字

网友A:
国产的本子没有便宜到那里去,但是用料真的不敢恭维,拆开后一看,特们的多少年的垃圾芯片都干往上干,不是不爱国产,是无法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本子没有便宜到那里去,但是用料真的不敢恭维,拆开后一看,特们的多少年的垃圾芯片都干往上干,不是 ...

呵呵……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网友B:
这种问题不好查的  一般按你的标题来看  都是上起来短路引起的  结果然热问题 查起来   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不好查的  一般按你的标题来看  都是上起来短路引起的  结果然热问题 查起来   费时费力

是的,碰到这样的机子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不好查的  一般按你的标题来看  都是上起来短路引起的  结果然热问题 查起来   费时费力

我也做了一些防短但是不行,感觉不像短路

网友:
这脏话真多。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客上面有铁的东西挨到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