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打不起显卡驱动

楼主(2016-07-19):
机器是AMD双显卡    打不起显卡驱动,
集显Radeon HD 7600G
独立显卡
AMD Moblity Radeon 7450M
,,官网驱动也打了,,,也是感叹号,驱动是集显和独显一起的,,BIOS 和显卡干了还是鸟样。。。。不会是CPU有问题吧?

网友A:
集显和独显的驱动都是打的官网的吗?要先装集显再装独显。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三星就是忙半天独显驱动打不上,后来发现是集显驱动用的驱动精灵的,再装官网独显驱动不兼容,只能两个都用官网的

如果你已经这样操作过,请忽略我的回复

网友:
显卡坏了,换显卡

网友:
没修好过,遇到好几台同样的故障,主要是怕给客户修的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和独显的驱动都是打的官网的吗?要先装集显再装独显。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三星就是忙半天独显驱动打不上 ...

版主挺低调的嘛

网友:
修过一个机器大短路,显卡上管击穿,换了显卡OK

网友:
应该是独显坏了

网友:
供电问题,显卡问题,显卡通信线的问题都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那一般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碰到这样的情况相比心情很沉重吧,呵呵    可能显存是祸首

网友:
驱动。bios 对的话。换显卡吧

网友A:
额。。。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我竟无言以对

哈哈 不用无言以对,我已加你好友,同意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不用无言以对,我已加你好友,同意就行

呵呵,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大神多多指教

哈哈,大神很低调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神很低调嘛

你们实地学员都不是一般的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实地学员都不是一般的大神

比起你这大神,我还是小小白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再打驱动试一下

网友:
AMD的,只有一个驱动 ,,不能分开打,,不像英特的,,,

网友:
用集显吗 ,这个问题修起来代价大

网友:
不实惠  不建议

网友:
楼主 搞好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起你这大神,我还是小小白

表谦虚,去了实地的再说自己是小白,月饼老师会伤心滴

网友:
不行就换了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一般打不上显卡驱动,。排除显卡供电外,就可能是显卡本身 了

网友:
外围条件都排查了  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显存也会引起驱动打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