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推动变压器拆解

楼主(2016-07-19):
没事继续拆解推动变压器

初级

次级

网友A:
这个变压器与电路图中的那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区别的。电路图里的那个电流绕组是与推动变压器共用一个磁芯,楼主拆解的这个却是在内部藏了一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B:
主电源获得推动信号的推动变压器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与电路图中的那个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区别的。电路图里的那个电流绕组是与推动变压器共用一个磁芯, ...

这个不太明白 电流互感器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获得推动信号的推动变压器结构

老的半桥结构都是用的 推动变压器
现在正激结构主动式PFC  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太明白 电流互感器 是做什么用的

电流检测。用于过流保护。

网友A:
哦,单纯以“电流互感器”来说,意思就是电流变换的一个器件。用于把大电流变换成小电流以用于检测,计量等等用途。其特点是简单,隔离,损耗小。缺点是只适用于交变电流或脉冲电流。直流电是用不了嘀。具体情况见以下:(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Fd9KW_mTs_-D__8GNf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单纯以“电流互感器”来说,意思就是电流变换的一个器件。用于把大电流变换成小电流以用于检测,计量等 ...

多谢指点,,变压器 还真难学

网友:
匝数分享下,好吗?

网友:
看到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