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和混合硬盘到底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6-07-19):
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和混合硬盘到底有哪些区别?

  在目前市场上,除了大容量的机械硬盘和具有速度优势的固态硬盘外,还有一种混合硬盘,很多用户对于SSHD混合硬盘这种产品并不是特别了解,让原本就有“选择恐惧症”的消费者更蒙圈了,很可能到现在还有人没有切切实实弄清楚。下面小编给大家做个详细的介绍,让我们看看它们究竟有哪些区别!

机械/固态/混合硬盘的区别 图1

  一、什么是机械硬盘?

  机械硬盘即是传统普通硬盘,主要由:盘片、磁头、盘片转轴及控制电机、磁头控制器、数据转换器、接口、缓存等几个部分组成。

  磁头可沿盘片的半径方向运动,加上盘片每分钟几千转的高速旋转,磁头就可以定位在盘片的指定位置上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信息通过离磁性表面很近的磁头,由电磁流来改变极性方式被电磁流写到磁盘上,信息可以通过相反的方式读取。硬盘作为精密设备,尘埃是其大敌,必须完全密封。

机械/固态/混合硬盘的区别 图2

  原理:

  机械硬盘中所有的盘片都装在一个旋转轴上,每张盘片之间是平行的,机械硬盘在每个盘片的存储面上有一个磁头,磁头与盘片之间的距离比头发丝的直径还小,所有的磁头连在一个磁头控制器上,由磁头控制器负责各个磁头的运动。

机械/固态/混合硬盘的区别 图3

  二、什么是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rives),简称固盘,固态硬盘用固态电子存储芯片阵列而制成的硬盘,由控制单元和存储单元(FLASH芯片、DRAM芯片)组成。SSD固态硬盘内部不存在任何机械部件,这样即使在高速移动甚至伴随翻转倾斜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而且在发生碰撞和震荡时能够将数据丢失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机械/固态/混合硬盘的区别 图4

  固态硬盘的存储介质分为两种,一种是采用闪存(FLASH芯片)作为存储介质,另外一种是采用DRAM作为存储介质。基于闪存的固态硬盘是固态硬盘的主要类别,其内部构造十分简单,固态硬盘内主体其实就是一块PCB板,而这块PCB板上最基本的配件就是控制芯片,缓存芯片(部分低端硬盘无缓存芯片)和用于存储数据的闪存芯片。

  主控芯片是固态硬盘的大脑,其作用一是合理调配数据在各个闪存芯片上的负荷,二则是承担了整个数据中转,连接闪存芯片和外部SATA接口。不同的主控之间能力相差非常大,在数据处理能力、算法,对闪存芯片的读取写入控制上会有非常大的不同,直接会导致固态硬盘产品在性能上差距高达数十倍。

机械/固态/混合硬盘的区别 图5

  三、什么是混合硬盘?

  不少用户把混合硬盘看成是固态硬盘与一般的机械硬盘混合使用了。其实混合硬盘并非是将固态硬盘与传统的机械硬盘混合使用的称呼。

  混合硬盘是一块基于传统机械硬盘诞生出来的新硬盘,除了机械硬盘必备的碟片、马达、磁头等等,还内置了NAND闪存颗粒,这颗颗粒将用户经常访问的数据进行储存,可以达到如SSD固态硬盘效果的读取性能 。固态混合硬盘(SSHD: Solid State Hybrid Drive)是把磁性硬盘和闪存集成到一起的一种硬盘,是处于磁性硬盘和固态硬盘中间的一种解决方案。

机械/固态/混合硬盘的区别 图6

  机械硬盘部分使用了两张500GB的碟片,转速5400RPM。闪存部分采用两颗64GB NAND闪存颗粒(实际可用总容量120GB),另外还有南亚的DDR3内存颗粒做缓存

  四、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的区别:

机械/固态/混合硬盘的区别 图7

  1、结构不同

  机械硬盘都是磁碟型的,数据储存在磁碟扇区里。而固态硬盘是使用闪存颗粒(即内存、MP3、U盘等存储介质)制作而成,所以在重量方面更轻,没有机械马达和风扇也意味着其工作时不会有噪音,也不怕碰撞、冲击、振动。因为用闪存介质,寻道时间几乎为0,持续写入的速度相比机械硬盘更快,也不会像机械硬盘那样因为碟片内外圈分区引起速度不同。

  2、存储介质不同

  目前固态硬盘最大容量仅为4TB,而且同价位SSD的容量要远小于机械硬盘,这也是如今机械硬盘对于固态硬盘而言最大的优势亮点。另外,SSD采用闪存颗粒来存储数据,即使是采用SLC,也只有10万次的读写寿命,成本相对较低的MLC,读写寿命最多有1万次;而价格更便宜的TLC闪存颗粒擦写次数仅有1000次左右。相比之下,机械硬盘可读写次数更多,也不用担心因为频繁擦写导致寿命缩短。

  五、混合硬盘与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的差别

  混合硬盘全名叫“SSHD固态混合硬盘”,它不是固态硬盘。它的主体是基于机械硬盘,拥有部分固态硬盘的特性,闪存模块负责数据运算、传输,两者通过先进的算法结合在一起。主要在软件、游戏、系统等实际应用上体现。原理和微软全新一代Windows 7操作系统上的“Ready Boost”功能相似,两者都是通过增加高速闪存来进行资料预读取(Prefetch),以减少从硬盘读取资料的次数,从而提高性能。

机械/固态/混合硬盘的区别 图8

  1、比机械硬盘快,成本增加幅度小

  与机械硬盘相比,混合硬盘的速度更快,相同容量成本提升并不多,市售价格能让消费者接受。但在速度上,混合硬盘将闪存模块直接整合到硬盘上,不仅能提供更佳的性能,还可减少硬盘的读写次数,从而使硬盘耗电量降低,特别是使笔记本电脑的电池续航能力提高。

  2、比固态硬盘使用范围小,但有容量优势

  混合硬盘与固态硬盘虽然同样是利用闪存来提高读写性能,但使用环境的要求各不相同。

  前者必须配合Vista或者win7操作系统的ReadyDrive功能才能够发挥效用,若用在其他操作系统中只能当做普通机械硬盘使用,固态硬盘则没有这个限制。固态硬盘是利用闪存来打造大容量的硬盘,只要主板兼容即可,即使利用Windows XP或其他更旧的操作系统,也一样能够获得性能提升。

  另外,在记忆功能上,混合硬盘的闪存模块需要用户对同一软件、游戏、系统运行3次以上,才能起到识别、记忆作用,将热数据导入闪存模块。但因为混合硬盘是基于机械硬盘诞生的,所以在容量问题上比SSD更有优势。

  通过以上内容的介绍,相信大家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和混合硬盘有了更多的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固态硬盘现在普及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现在普及很快

机械硬盘渐渐地就退出市场了,固态硬盘价格也不是很高,读写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