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00 开关按下不触发 边上的恢复键可以触发 但是30秒后

楼主(2016-07-19):
z500 开关按下不触发 边上的恢复键可以触发 但是30秒后掉电 求助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顺着开关这条线修..开关这条线的是电压 估计没有..或者有板层短路之类的..我之前就修了一个这种..只是不是你这个型号..修了一周修好

网友:
拆掉开关板看能开机不

网友:
看看纽扣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开关电路上的小电容漏电了把

网友:
不上开关板,短接可以开不

网友:
把开关拆下来 用表笔看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