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6-07-19):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联想IH61M主板,不触发。测开机排针电压0.9V-1.05V左右,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在论坛上看到有这款主板不触发的维修实例,一个说是断线,另一个是开机排针有电压,不触发。都不对,没办法,在淘宝上面掏一个主板电路图,开机排针查到U31,电压输出脚6脚电压+3VSB_LAN,也是1.0V左右.6脚上面有一个固态电容,用风枪吹调后,电压升到3.3V,我喜出望外,再测试OK。我发帖子,希望同行不要走弯路,
也不要硬套别人的经验,
U31右上角的固态电容已经去掉,如左图

网友:
楼主把图纸传上来就好了

网友:
电 容 短 路

网友:
有没有具体修法啊    新人不懂

网友:
还是有图纸方便维修啊

网友:
固态电容 坏的还真不多

网友:
我手里有块是IH61MA的联想的也是不触发,RSMRST不正常,南桥的RTCRST  时钟等都正常,IO也差不多正常。
但是还是不触发估计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贡献图纸 赚下载分呀~

网友:
台式机图纸真心不好找

网友A:
这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是应该上传图纸,既能得分,几分就收回成本了,也能共享。互助才能前进。保守不是出路

网友:
+3VSB_LAN电压低也导致不开机保护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图纸上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芯片?

这是一个待机供电芯片,把待机5V,变成3.3V给开机排针,桥,IO等地方提供电压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yMjQxOHw0NTdmNDFmMjhkY2JjNmI3ZDZiZmYyNmU1ZDQ2ZTYwOXwxNzcwMDE0ODg0&request=yes&_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