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3不认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6-07-19):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的机器,客户说进不了系统,开机一看,在BIOS里没识辨硬盘,故障现象知道了,下一步就拆机了,裸板开机通电测硬盘的5V供电正常,下步就测传输差分信号输入和输出的阻值大小,这是AMD构架的板子,输入信号的阻值是316左右,输出信号是90左右,一想不对吧,应该阻值的大小都是相同的,这两对信号通过电容直接到桥的呀,是不是桥里面的SATA模块坏了呢,这个桥是218-0660017的型号,果断更换全新的,打阻值一测量懵了,还一样,靠。。。。没办法,老老实实看图纸吧,查SATA的条件!!供电3V,1.2V都正常,时钟是外接25M的晶振,你们猜。。。不起振呀,问题终于找到了,就是晶振坏了!更换后开机硬盘和光驱露脸了,我想说的是维修是要认真分析,仔细检查,确定思路和方法,不要动不动就干桥和显卡之类的(俗称3板斧哈),这是我维修的一点建议,供大家参考,错误之处请大家们指正、交流。顺便指出这个板子的板号是BA41-01196A ,图纸可以参考R525。下面附上R525的图纸。请大家们加分哈,谢谢!

NP-R525 Bremen-D BA41-01197A.pdf

网友:
赞一个 的确不能动不动先干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