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无

楼主(2016-07-19):
如题。CPU无供电,Q26输出2.3偏高。看图。324第3脚输入2.3偏高,这里是由2.5VLEVEL经过下拉而来,2.5V输入正常。下拉电阻阻值不对,更换掉OK,开机显示了

网友:
我也维修过这种故障 也是换分压电阻好的

网友:
那不是下拉吧   那是分压啊

网友:
如果下分压电阻无效的话那就变成只有上拉电阻了

网友:
电阻阻值很重要啊

网友:
樓主,能把電路圖傳上?

网友:
下拉应该变了了·一点·今天遇到个内存电压高·是检测分压上啦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正向输入偏高

网友:
台式机没有图纸真心不好修呀

网友:
vcc1-8-pch偏高也会没CPU供电??cpu怎么检测的呢

网友:
分压电阻阻变了,分压值自然就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有图纸还是修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