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b150n 不开机无待机按开关无反映维修

楼主(2016-07-19):
问题:通电无任何反映,指示灯不亮,待机电流0,度娘搜了一下(少走弯路),通病程序问题,但是我这机器问题不太一样
先上图:

拆掉24 通电电流出来了,屏点亮了,菜单按键乱码不能用,验证了24是管理LOGO和菜单,
清空24上机正常,可是接vga黑屏,二话没说刷25bios上机一切正常,果然是通病。
谢谢本论坛提供的bios。

三星s19b150n 程序.rar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就这爱坏

网友:
三星常坏程序!

网友:
这个使用的是什么屏

网友:
像这种问题都知道了  搞的修一个都收不到多少钱了

网友:
3星机器爱坏程序

网友:
清空了  开机没有了三星logo  怎么忽悠客户

网友:
谢谢  我正有一台

网友:
厉害 以后没待机的 也先拆掉24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