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楼主(2016-07-19):
6s 不开机 ,电池只有2.7v ,不充电 ,单插电源 ,PP_VCC_MAIN只有0.4v,这种情况怎么弄 ?
不开机

网友:
先查Q4500是不是损坏,再看1610A3

网友:
请测量PP_BATT_VCC电压是否正常(测量点C2304),测量R2300是否有低电平开启信号,如果以上两正常更换Q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