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71e触发检测脚位,自己推测不知正确??

楼主(2016-07-19):
-----------------------------------------------------------------------
36-开关到IO
34-IO到南桥
33-南桥到IO
37-IO到ATX
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
我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
图 看不清   你实际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图要放大看才能看清。具体可以实践测量

网友:
我看是对的,有板在手,一测就知

网友:
对的,我看图上信号是对应的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