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全板供电正常后, 有3.3V复位电压,无跳变,和没复位电压,检查思路

楼主(2016-07-19):
新手学修板, 连续碰上几块都是这样的,要么有复位电压用万用表测复位电压按重启键电压无跳变,要么就是复位无电压(一般是先拆网卡 串口,声卡,再不出电压就不懂怎办了),求点维修思路。

网友:
没有复位的 就查供电  供电正常  差
查pg   pg正常查时钟   然后在拆外设

网友:
什么主板 看看有没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