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IMAC a1311 暗屏求助 -。-

楼主(2016-07-19):
开机duang的一声 ,强光照射能看到画面
无背光开启,飞3.3v过去还是暗屏,
研究下电路,现在的情况是u9000 1脚低 6脚高正常  6脚高电平过二极管到3脚高电平 4脚就输出低 。
接着反推过来 4脚必须高 3脚那就必须低,1脚DP_INT_VIDEO_ON必须为高,

那搜一下1脚DP_INT_VIDEO_ON哪里来的,发现只跟屏相连,那就是通过屏来控制背光开启?

那问题又来了,屏都暗屏了,应该认到屏了,屏应该发出DP_INT_VIDEO_ON高电平来控制背光开启,可是现在没有,要么是屏坏?要么是U9000门电路拉低DP_INT_VIDEO_ON信号。

补充内容 (2016-7-20 13:16):
去掉u9000,DP_INT_VIDEO_ON为高了,看来确实是u9000拉低了DP_INT_VIDEO_ON.但是还是暗屏,进一步缩小范围,要么高压板坏了,要么灯管坏,但是这是LED的灯管,不好测,只好定高压板来排除了。

补充内容 (2016-7-22 23:22):
换u9000 和高压板 好了。

网友A:
那个旁路电阻注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旁路电阻注意了吗

R9009吗 阻值正常啊

网友:
屏没有排除下吧

网友B:
我听论坛有人说暗屏有换电源好的 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听论坛有人说暗屏有换电源好的 想不明白

我看了 那是背光开启和调节都3.3v的情况下 换高压板我就信了。换电源板没道理啊

网友C:
高压板 取电 位置在电源板上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 取电 位置在电源板上面吗

是的                                                   10个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10个字符

苹果一体机最麻烦了!!测量比较烦,机器又大,不过暗屏还是很好弄的,耐心搞吧!

网友:
直接拉个3.3v开启背光

网友E:
楼主这样的问题  你先换电源测试一下啊 一个个排除的 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的问题  你先换电源测试一下啊 一个个排除的 这个机器

电源好贵 400多呢,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 你可能每个都去买来测试吧 你肯定要想办法测试配件先啊 要不然你这样修不是亏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