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泰刻绘2002安装后不能用光盘激活问题

楼主(2016-07-19):
文泰2002能正常安装,但无法解密,把刻录好的光盘放入光驱后点确认,出现【没有发现CD-ROM】,请重新装入CD,请插入正确的光盘,然后点击确定。我有2002千年图库的ISO文件,用虚拟光驱加载文件后能解密,但把ISO文件刻录成光盘后无法解密(用过三种方法刻录都无法解密,一是直接用NERO刻录ISO映象文件,二是用虚拟光驱加载图库的ISO文件后,在虚拟光驱中用复制文件的方式进行数据刻录,三是用CLONE CD软件刻录,都不成功),但同样的方法(用NERO刻录千年图库的ISO文件),在2009版一直是成功的,请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2009可以这个2002的不行,用虚拟光驱又可以?在两台机上试过,都不能解密,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因为iso里面的东西加料的,你刻录没把这些料刻录上去...

网友:
这个软件不用激活的吧

网友:
必须要激活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iso里面的东西加料的,你刻录没把这些料刻录上去...

刻录是用NERO直接刻录映象文件,2009的图库刻录后又能解密,唯2002的不行,用虚拟光驱把2002的图库加载就可以解密,真不知道原因了

网友:
刻录是用NERO直接刻录映象文件,2009的图库刻录后又能解密,唯2002的不行,用虚拟光驱把2002的图库加载就可以解密,真不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