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大短路,小白求指点

楼主(2016-07-19):
板子拿过来发现有短路,12V辅助供电对地阻值为零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电容坏了换了之后12V不短路了,但3.3V和5V还有短路,现在不知怎么办了声卡也拆了

网友:
主 板 短 路

网友:
不要装u测对地值

网友:
一样的不正常

网友A:
还有一点此板没有VDDSPO 内存3.3V供电

网友:
网卡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个没使过,我也不是很懂,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路过的同行们有建议就提出来

网友:
烧鸡试试啊

网友:
怎么所有供电都短路了呀

网友:
3.3跟5都短的话  桥要不保了

网友:
烧机,总会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此板没有VDDSPO 内存3.3V供电

短路的话都没触发肯定没有SPD哈

网友:
拿稳压电源烧机了,看哪里发烫拆哪里

网友:
我是新手,烧机还真没烧过麻烦问一下怎么烧

网友:
最后板子还是拿走了

网友:
这种短路烧机靠谱么?很危险的样子!建议先仔仔细细把板子看一遍,差不多能看出来不正常的地方,真看不到就待机下摸!打打前后usb对地阻值,还不行的话,最好能找份图纸看看,不知道楼主测得对不对,3v 5v 都短也算罕见了吧

网友:
拆网卡了吗

网友:
烧机 试试

网友:
是不是还是CPU那个地方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