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楼主(2016-07-19):
开机花屏,显卡重植问题一样。CPU旁边的显存已换,问题依旧花屏

网友:
屏这些换过没,上次遇到一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试试看

网友:
先换再修,,不像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
内存   CPU   都有可能造成花屏   应该先代换试试再植球考虑显卡

网友:
显存没值好吧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我也有一台

网友:
换显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