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81主板维修

楼主(2016-07-19):
此主板到手,接电源不触发,开关针有3.3v,强上电,发现图上的三极管发热,拆取,能上电,开机,进系统,但是没有网卡,

,继续,在网卡附近发现这个六脚,有短路,拆取换了一个,再进系统,有网卡,

,现在的问题是主板能开关机,不能重启,重启没有反应。想问问,重启需要哪些信号,什么方面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为什么上不了图呢?

网友:
你传的图,后面的都显示不了,,,,,,,,,,

网友:
你拆的那个三角的先找一个换回去 在说

网友:
看不到图,也不知道楼主拆了什么

网友:
H81是蛮新的板了应该没过保吧

网友:
把你拆了的东西找一样的好原件换回去

网友:
你拆掉的管子 应该找个好管换上  可能是提供开机信号的

网友:
我换了,也一要,不能重启

网友:
学习了,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问题依旧,又换了两个三极管也是一样的,8系统的主板重启是从哪里发出的呢?网卡还是桥?这个主板上的网卡8111g的,有个la_rest有1.0v 对吗?没有图纸,找了个ga b85的看的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不能重启,是进系统不能重启,还是点复位针,不能重启,有可能是你复位针搞错 了

网友:
楼主上的图看不到 那个三极管请问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真心觉得我们修板 子的人不易啊,修好也就几十块钱,客户还不理解我们的辛苦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把拆的先补上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不能重启,是进系统不能重启,还是点复位针,不能重启,有可能是你复位针搞错 了

,点复位针也不能重启,进bios再重启就黑屏,进系统点重启也不行

网友:
那个三极管,应该是给网卡供电的,那个六脚也是,它短路,网卡就不好用了。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复位针也不能重启,进bios再重启就黑屏,进系统点重启也不行

重启黑屏,黑屏的时候供电 时钟 复位 PG什么的都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