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电池正常开机,电流表18V可以开机,19V开不了机求思路

楼主(2016-07-19):
X201I 电池正常开机,电流表18V可以开机,有公共电压       19V开不了机无公共电压     已换过隔离管  测过R421   R423  R431  R426阻值正常   求思路

网友:
换一个16V的电源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还是查待机吧,慢慢来,我也是小白

网友:
修好了,换了u39  TB62514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