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31S,板号U31SD开机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7-19):
华硕P31S,板号U31SD开机时亮时不亮,不亮时无CPU电压,我先刷了一下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加热下

网友A:
华硕机器电阻很容易坏

网友:
不亮的时候我测CPU没有电压啊,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机器电阻很容易坏

又遇到过吗?

网友:
时亮时不亮刷BIOS 肯定是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