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

楼主(2016-07-19):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c305的一体机,通电自动开机,刚要亮的时候就掉电,掉电之后就开机不触发了。开关是好的,待机3.3v和5v也都有  求大神给点思路 会不会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AMD的吗检查主板电池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楼主正解,最好量一下电池电压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不亮是北桥引起的  掉电是开关板引起的到最后搞了北桥 换了开关板才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