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AOC TFT24W80PS1指示灯亮接主机黑屏维修

楼主(2016-07-19):
故障描述:开关指示灯亮,接主机信号线黑屏,用光照屏幕有按图像,初步判断
高压部分问题拆机如图:拆机目测高压条两个mos4620坏,拆下也不着急换上新的MOS管,一般烧坏mos管是周边原件引起的,打了各针脚阻止,发现两个芯片4脚阻止相差20
排查发现两个芯片4脚连接的贴片电阻4R7原本应该是4.7欧,实测一个28 另一个38换上之后,两脚阻止相差很小,手中无4620 找了个4606换上,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贴片小电容也坏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小电容也坏了哟

楼主都说了是4.7欧姆的电阻。

网友:
把那两个电阻的作用说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4606这些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改高压条

网友:
高压板坏了一般都是换的

网友:
更换通用高压,快速维修

网友:
发现换了以后还会烧

网友:
就这两个小东西坏了

网友:
真正的芯片极维修阿 而且把故障点圈出来 太感谢了 而且还在板卡级维修向芯片级过渡 好累..

网友:
换了不久又返修的,可能是线圈不行

网友:
修好了,哦了

网友:
我也是直接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