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里的CPU复位电压0.5V正常吗?

楼主(2016-07-19):
排阻在板上测是10K正常,另一头有1.05V,场管漏电?还是场管有压降吗?  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不正常,应该是1.05V

网友:
应当是1.05V

网友:
1.05正常的  可以把那个场管拆掉看看电压正常了不

网友:
正常是1V左右,你现在是不正常情况

网友:
CPURST正常电压为1.05V

网友:
不正常,正常应该1.05 因为上拉是1.05,你怀疑场馆就把场馆拆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