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PA海鲅F22游戏本拆机图解

楼主(2016-07-19):
HIPPA海鲅F22游戏本拆机图解

  海鲅F22是一款可定制的游戏笔记本。本次拆机的这款海鲅F22采用了台式机级别的Core i7-6700K,拥有16GB DDR4内存、512GB固态存储以及1TB机械硬盘,海鲅F22的配置并不重要,因为海鲅是可以进行个性化定制的,可以自定义顶盖图案,像是CPU、内存、显卡、硬盘、光驱、屏幕、键盘等主要部件都是可以按需定制的。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海鲅F22游戏本的拆机教程,以供参考。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

  HIPPA海鲅F22游戏本拆机方法/步骤:

  海鲅F22的机身底部分为两个部分,底部有一个很大的散热窗。拆机从背面开始,拧下内圈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背板打开。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3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4

  打开背板,可以看到海鲅F22游戏本的内部结构。6根散热铜管,其中CPU 4根,独显2根。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5

  海鲅F22游戏本的两个散热风扇。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6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7

  CPU的散热器特写。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8

  独显的散热器特写。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9

  海鲅F22游戏本的2个内存插槽和固态硬盘。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0

  海鲅F22游戏本的机械硬盘。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1

  海鲅F22游戏本电池位及电池排线。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2

  对硬件进行拆解之前,首先要将电源的排线拔掉,以免发生意外。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3

  海鲅F22游戏本的14.4V 75.24Wh锂离子电池组。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4

网友:
  海鲅F22游戏本的2条8GB DDR4 2133MHz内存条特写。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5

  海鲅F22游戏本的三星MZ-FLV5120 PM951固态硬盘。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6

  海鲅F22游戏本的日立1TB 7200转 32MB SATA3(HTS721010A9E630)机械硬盘。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7

  拆下上面提到的所有硬件,接下来拆卸海鲅F22游戏本的散热模块和主板。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8

  拧下散热模板上的所有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其轻松取下。海鲅F22游戏本散热模块特写。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19

  取下散热模板,只剩下海鲅F22游戏本的主板了。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0

  英特尔第六代酷睿Intel Core i7-6700K处理器,主频4.0GHz。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1

  海鲅F22游戏本的独立显卡特写。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2

  红色:NVIDIA GeForce GTX 970M独立显卡

  蓝色:三星6GB GDDR5显存颗粒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3

  海鲅F22游戏本无线网卡特写。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4

  英特尔8260AC 8260NGW AC无线网卡,支持蓝牙4.2。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5

  主板的背部有3条排线,拿起主板时要小心,不要过于用力损坏了排线。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6

  海鲅F22游戏本主板正面芯片组:

  橙色:Intel Core i7-6700K处理器,主频4.0GHz

  紫色:GST5009千兆网络变压器

  黄色:WINBOND 25Q80BVS1G存储器芯片

  粉色:Intel DSL6340雷电3芯片,提供USB3.1接口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7

  海鲅F22游戏本主板背面芯片组:

  翠绿:KB9028Q EC芯片

  红色:南桥芯片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8

  拆机到此结束!海鲅F22游戏本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海鲅F22游戏本拆机 图29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讲得也很详细

网友A:
电池与散热风扇靠在一起,会不会

网友:
CPU可以轻松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与散热风扇靠在一起,会不会

没有问题的,这是内置电池,厂家这么设计视为了节省空间,不会引起爆炸的不用担心.

网友:
这cpu座子看起来像台式机上的,不会是用的台式机cpu吧?

网友B:
这个机器应该不便宜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应该不便宜哦

这机器大约在11999YUAN 左右挺贵的,游戏本,打游戏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大约在11999YUAN 左右挺贵的,游戏本,打游戏杠杠的

你买台来用用

网友:
做工还行啊。

网友(2017-03-26):
挺不错的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配置好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