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修amd的主板了 搞坏我 10几块amd am3的cpu了

楼主(2016-07-19):
不敢修amd的主板了  搞坏我 10几块amd am3的cpu了 我又没有修cpu供电 怎么会坏呢

网友:
不要用太好的CPU试机,,

网友:
看下G极是否断线,不受控,容易烧CpU

网友A:
我烧坏一个x4 640

网友:
你也够倒霉的哦。。。。。。。。。。。

网友:
英特尔的也会烧

网友:
可以用垃圾u 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烧坏一个x4 640

这个亏大了,,现在还值170—180吧,,。。

网友:
悲剧的娃啊

网友:
我烧坏一个x3 435   也不知道怎样坏了!

网友:
强人,十几片   我们只备一片

网友:
在华硕主板上我烧坏一个G620

网友:
有没有研究怎么回事啊

网友:
烧CPU高手……。

网友:
烧了10几个  你是烧一个 你换一个 烧一个你换一个吗

网友:
CPU杀手主板。

网友:
是一块上面烧的?
如果是一块板子烧的这也太不应该了吧。。

网友:
维修6系列主板  现在烧了十几个U了   几千块

网友:
我的更加惨,640一个,250挨两,240,220各一个145挨了十几个,3000+的数不清,不记得了,后来学精了,每快板一定要量cpu供电正常了才上u。

网友:
我搞坏了几个AM2

网友:
先弄假负载测试机子了,电压正常以后才装真CPU

网友:
找块坏U试电压。上好U之前,用波量一下各相供电波形,正常了才上好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