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UDIO 15Z-1569掉电

楼主(2016-07-19):
如题,Dell DELL STUDIO 15Z-1569可以开机,就是不定时掉电,有时玩一整天的游戏也不掉电,温度也很高,换散热管换风扇换CPU都会掉电,压力测试一分钟就80度,待机的情况下50度左右。拆了温控芯片,强制拉高也会掉电,而且有个规律,开机如果CPU供电在1.2v就不会掉电,这时候电流就到2.30A,如果CPU电压掉到0.88V一分钟不到就掉电,这时电流就会到1.6--1.8A。我感觉不是温度的问题,因为有时主板是冷的,刚开机就掉电,只要CPU供电在0.88左右肯定会掉电,刷了BIOS还是一样,这机子无从下手了,各位给出出主意。

补充内容 (2016-7-27 14:41):
加焊显卡不掉电了,就是进系统背光就会熄灭,不装显卡驱动就不会灭,换了显卡也不行,安装纯净版,用官网驱动暗屏的几率就小一些,还是会暗屏,都不想搞了。郁闷了

补充内容 (2016-8-2 13:08):
换了显卡,安装版安装系统,然后一个驱动一个驱动安装,最后安装独显驱动,没出现问题,交客户了,感觉还是不靠谱,看看会不会返修

网友A:
遇到过显卡虚焊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显卡虚焊掉电的

正在加焊显卡,一会试试

网友:
换了个显卡不掉电了,就是一打上显卡驱动,进系统就黑屏。头大了

网友:
换过显卡后再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试试啊。

网友:
解决了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解决没有。我有个时加电是不加电的。还不知道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