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t南桥问题

楼主(2016-07-19):
华硕k52jt 主板型号k52jr MAINBOARD 2.3A  I3  HM55南桥。。故障:开机电流到0.7不动,再按开关电流继续上到亮机。关掉再开上电就掉电。。放电在来又是这样。。感觉是bios问题 就刷bios 涛声依旧{现在迅维网上的bios老坑额 刷了5个 四个都不开机 很崩溃额},,又加焊南桥故障变成了自动上电0.7  强关都关不了 。。就换了个南桥 问题解决。。。

网友A:
南桥问题也会导致这个现象  先刷BIOS是明智之举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最近我也老碰到南桥坏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南桥怎么这么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南桥问题也会导致这个现象  先刷BIOS是明智之举

就是现在迅维上的bios太坑了 ,不好用吧还都是重复的

网友D:
碰到类似的 也是换桥解决的 不知道重植会不会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类似的 也是换桥解决的 不知道重植会不会好使

估计不行 南桥重植好的不多额 返修特别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现在迅维上的bios太坑了 ,不好用吧还都是重复的

感觉太坑的BIOS应该清理掉,不然太害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最近我也老碰到南桥坏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南桥怎么这么容易坏

今年雨水多潮气也大啊,

网友E:
好多bios都是备份的  不会改就没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多bios都是备份的  不会改就没什么作用

是啊  但是还都写着亲测好用。。。重复的还很多。。。

网友F:
不错  又赚了好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  又赚了好几百

不赚钱呀,, 同行的机器。。。。

网友:
现在换南桥报价都报不上去!

网友:
现在BIOS好多都不通用了,需要合成

网友:
没分下载了,混点分,祝楼主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网友:
不错啊,楼主换桥态度很坚决。我现在都不怎么换桥了,捣鼓两下不行就考虑换板,不想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但是还都写着亲测好用。。。重复的还很多。。。

是的 烂BIOS泛滥

网友:
写的不错,我又学到了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