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完高压板屏幕绿屏

楼主(2016-07-19):
改完高压板屏幕绿屏,我觉得可能是高压板那个开关线接错了,可是上面就2个字母看不懂 一个是BLON 一个是BRI 是什么意思,那个是开关 那个是亮度调节??急求

网友A:
是你动了什么,只改高压,不会变绿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动了什么,只改高压,不会变绿屏的

应该没动什么啊 就是把那个主控板和电源板相连的线 拆下来后,弄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你动了什么,只改高压,不会变绿屏的

找到毛病了,是它的屏线接虚,我就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毛病了,是它的屏线接虚,我就醉了

一般就是屏线没有接好,,,,,,,,,

网友:
这种先考虑屏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毛病了,是它的屏线接虚,我就醉了

很多屏线,你不拆没有问题,你拆了,重新插,就接触不好了。

网友:
blon是背光开启

网友:
bl开关。br亮度调节。

网友:
ON这个是开关信号,一般这个接错了肯定不会造成绿屏等,正常只有屏线和屏

网友:
屏线松了花瓶

网友:
插红绿蓝信号对地阻值

网友:
是BLON 的那个是开关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这有点搞笑啊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经常性拆完修好装回去屏各种花,各种变色,基本就是插拔屏线后导致接触不良,,用橡皮檫擦一下屏线连接屏的金手指,还是不行更换一下屏线即可

网友:
大哥们啊,我特么修个屏修郁闷我了,这个屏修好后,客户拿回去就用了一晚上,今天拿来,后级没电了,给我郁闷坏了

网友:
220大电容有点,开关管以后没电,由于他的屏是两个开关管一个不差点测量有阻止另一个开关管怎么测量都通,是不是开关管坏了

网友:
改高压绿屏头一次听说,是不是屏线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屏线,你不拆没有问题,你拆了,重新插,就接触不好了。
我很赞同...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线松开了,屏线用橡皮擦擦一下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屏线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