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进水iPhone6 开机花屏幕,直接进恢复模式

楼主(2016-07-19):
刷机一开始就报错误2001,求助论坛朋友,有经验的朋友指个方向,谢谢
iPhone

网友A:
显示IC 或CPU
极品青蛙
现在的iPhone没有显示 IC吧,刷机错误2001,找不到原因·~~
详情

网友:
显示异常,可以先从显示方面入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IC 或CPU
现在的iPhone没有显示 IC吧,刷机错误2001,找不到原因·~~

网友:
查显示方面

网友:
从供电开始查

网友:
找点资料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