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 rev:3.2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维修

楼主(2016-07-19):
说来也巧,这板子丢在那里没事干想想能不能修修看。

   简单一句话,搞吧。本人有个习惯,上电前先打usb对地阻值与cpu供电上下管是否正常,至于原因为什么,你们都懂得啦。

     对地正常,上下管正常,ok。上电。艾玛,怎么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呢?师傅讲过不跑码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来维修,于是先测各大供电正常,既然供电正常了,那时钟呢?找到时钟芯片测试正常,该测复位了,复位怎么测试呢?没错,有神器,阻值卡啊。复位能在哪里测到?没错,pci插槽上a15针脚与pcie上a11针脚咯,正常应该是3.3v,实测0v。艾玛。问题找到了。没复位,可是复位哪来的了?看图纸是由南桥发出的pltrst3.3v,再测pltrst3.3v实测0v。pltrst发出的条件是什么呢?没错,南桥要发出这个信号前提是供电正常,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pg信号。那么pg在哪里测?当然是cpu电源管理芯片上啊。测试芯片27脚无pg,在测试有cpu供电,那么为啥没有pg呢?查图发现pg信号连接2个分压电阻,板子上找到位置,一看,艾玛,原来是上家估计在上板子螺丝的时候手滑了。。。。。。。都被碰歪, 。焊好后,滴。亮机了。

   最后附上图纸一份,修这板子花了一天时间,期间误杀网卡,上回去时正反位置搞错,还好师傅提醒一句好像上错位置。总结,修板子时序重要,要胆大心细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楼主学徒4个月了,和师傅学习没进过培训)这是我修好的第3块板子了。。。

945GC-M2 V32 .pdf

网友A:
这么老的板子也修,

网友:
期间各种想动桥都被我忍住,仔细想想pg还没查了。第一次发帖。语言都不会组织了。看着大神发帖思路都很清楚,描述很66666啊

网友:
为啥要打上下管阻值,因为怕烧cpu啊。上次搞一块h61就烧我g550一块。160大洋就没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B:
配上一些图片 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配上一些图片 就更好了

第一次发帖子啊,不会啊,上传说我文件太大了

网友D:
板子太老了 修好也不好卖啊

网友E:
修板子一天的时间太浪费了。修一块才三四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板子也修,

不在乎价格,修板子,更是修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太老了 修好也不好卖啊

就是闲着没有事。但是修好了板子得到的收货也很多啊,金钱与经验得其一也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修板子一天的时间太浪费了。修一块才三四十。

楼主学徒啊,最缺经验了,最近在努力中啊

网友F:
拍照后用系统自带的截图工具,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加油  努力   不久的将来  世界都是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发帖子啊,不会啊,上传说我文件太大了

用QQ截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加油,一定能成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拍照后用系统自带的截图工具,就可以上传了

恩恩额,知道了。多谢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徒啊,最缺经验了,最近在努力中啊

恩。学徒最重要的就是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徒啊,最缺经验了,最近在努力中啊

建议楼主去基地学学,理论+实践=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