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28VG 可以直接换吗

楼主(2016-07-19):
IT8528VG 微软
笔记本
电池总线直接短路,导致检测不到电池,网上查询不到这个BGA版的资料 能不能直接换呢,带不带程序呢
笔记本

网友:
大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台Surface Pro2 IT8528VG坏不知道这货是内置程序还是外置程序

网友:
这芯片我还没见过,机器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