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引脚定义

楼主(2016-07-19):
LA-5751P REV:0.3 联想G460 I3  EC型号 KB926QF
1.INVT_PWM:由EC发给LVDS接口3.3V。(EC→INVI_PWM→INVIPWM→LVDS)。 作用:控制LCD亮度。

EC控制LCD亮度主要有DAC_BRIG(调节)和INVI_PWM(供电)实现。
2.BEEP#:由EC发给声卡(BEEP#→PC_BEEP→声卡)。作用:EC报警,“EC报警”是指:EC可以驱动PC

BEEP (电脑本身发出的“的的声”)或者通过指示灯闪烁来警告用户。
3.EC_FAN_PWM:由EC给风扇接口(EC_FAN_PWM→FAN_PWM_R→风扇接口)。作用:调节风扇转速

FAN_TACH信号检测风扇转速。
4.ACOFF:由EC发出,当接通电源时为低电平,接电池时为高电平。EC得到ACIN以及自身的条件正常

后发出ACOFF#开启B+条件其2,如果EC得不到,ACIN拉高ACOFF改由电池供电。
5.BATT_TEMP:由电池接口发给EC。作用:电池温度检测信号。
6.BATT_OVP: BATT经过串联分压取样发至EC电池电压正常用电池按开关后才会产生,因为之前没有

VS的上拉。该信号临界电压为1.5,分压比为0.111,过压值为13.5。作用:电池电压检测,过压保护

,当电池电压高于13.5V时,停止充电。
7.ADP_I:由充电管理芯片发给EC。作用:适配器检测。
8.NOVO#:开关面板上的NOVO键按下后发出NOVO_BTN#→NOVO#给EC。
9. PCH_TEMP_ALERT#:由南桥发给EC。南桥温度报警。
10.ODD_OFF#:由EC发出,为高电平。作用:用于控制把+5VS电压转换为+5V_ODD电压为SATA光驱接口

供电。
11.ODD_Power_ON#:由光驱接口发给EC,为SATA光驱电源开启信号。12.DAC_BRIG: 由EC发给LVDS控

制背光灯的信号.为0V时,屏也亮。EC控制LCD亮度主要有DAC_BRIG(调节)和INVI_PWM(供电)实现

。
13.IREF: 一般是EC发出IREF信号输入到充电芯片CHLIM针脚。CHLIM——充电电流极限设置,即充电

电流设置脚。改变此脚的电压即可改变PWM输出的充电电流。  14.CHGVADJ:由EC发出到充电芯片的

VADJ脚。VADJ——充电电压设置脚,设置单个电芯充电电压。此脚接REF,单个电芯充电电压为

4.2+5%;此脚接GND,单个电芯充电电压为4.2-5%;此脚悬空,单个电芯充电电压为4.2。
15.EC_MUTE# :EC发给声卡的静音信号。
16.USB_ON#:EC发出上拉为3.3V,用于控制把+5VALW转换为+USB_VCCA。为USB接口供电。
17.SUS_PWR_DN_ACK:是南桥RTC正常后 南桥的32.768启震后,由南桥发出给EC,意思是:告诉EC,

南桥的待机已经准备好。
18.TP_DATA和TP_CLK:EC通过这两个信号控制滑鼠(TP)。
19.EN_WOL#:由EC发出为低电平,用来控制把+3VALW转换为+3V_LAN,为网卡芯片供电。
20.BATT_SEL_EC:由EC发出,控制把充电芯片线性电压转换为CELLS信号到充电管理芯片,CELLS这个

引脚用于选择电池电压。  21.FRD#SPI_SO/FWR#SPI_SI/SPI_CLK/FSEL#SPICS#:与EC BIOS进行通信

22.PM_BTN#:开机按钮发出的开机信号,为一个瞬间低电平到EC。
23.ESB_CLK/ESB_DAT/I2C_INT:与实时时钟通信。  24.FSTCHG: 从字面上来看是快速充电的意思,

大家也可以理解成一个充电使能信号。EC从电池接口的SM总线读取电池信息,需要充电时发出

FSTCHG,可以看作是充电开启信号

网友(2024-09-17):
描述的很详细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