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2 开机电流0.25,无PLT_RST#,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6-07-19):
宏基 E1-472一台笔记本,开机电流0.25,下图纸看了下,没产生PLT_RST#,下图电路H_THERMTRIP#,这个1.05V有的,H_CPUPWRGD也有1V,PURE_HW_SHUTDOWN#,这个3.3V,PLT_RST#到底怎么产生的呢在线等,哪位高手指点下,有点搞不清楚了

网友A:
南桥要收到SYS_pwrgd   南桥才会发出PLT_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要收到SYS_pwrgd   南桥才会发出PLT_RST#

下面这个图,除了最后的PLT_RST没产生,上面的都产生了,是南桥产生的,不是上面那个电路产生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南桥要收到SYS_pwrgd   南桥才会发出PLT_RST#

很明显你上面那个电路图  没有装那几个电阻   怎么会是哪里输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上面那个电路图  没有装那几个电阻   怎么会是哪里输出的呢

是搞错了,不是那里输出的,是CPU产生的,现在的板子都没有南桥,直接是CPU产生的,在查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吧,,,集成在CPU昊]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