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vilion G7二修屏暗

楼主(2016-07-19):
型号 AVILION G7
版号 :R22
故障 : 屏暗,
解决 : 1,测量屏线接口CN2 如下图

          2, 1,2+3VLCD_CON  3.3V正常
              3脚 +3v  3.3v正常
              32脚 +3v  3.3v正常
              36脚 VADJ1  3.3v 正常
              37脚 BLONCON  0V  不正常
              39,40脚 +VIN_BLIGHT   19V 正常
          3,测量37脚BLONCON对地阻值为0,不正常
          4,追查此信号如下图

           5,测量D11 2脚阻值为1正常,1脚阻值为0,

           6,依次断开 R44,C80,R41,发现断开R41时屏线接口CN2 37脚BLONCON阻值回复正常。
           7,加电亮机,进系统正常,此机故障解决。

           (此机为二修机器,客户催的很急,就在旁边看着修,修亮后测试20分钟左右就交给客户带走了)

网友:
占楼,加分,二修一般都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这个二修机器还行 不算变态

网友:
上家没怎么敢乱动,修的不错

网友:
应该是霍尔坏了

网友:
楼主有屏电路图呀

网友A:
这个也二修,,  上家什么水准

网友:
被lid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二修,,  上家什么水准

现在不管懂的不懂的都做维修,机器是进水的机器,上家就动了几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管懂的不懂的都做维修,机器是进水的机器,上家就动了几个三极管。

想赚钱想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