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航嘉睿智300D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6-07-19):
我是纯小白,今天下着暴雨,闲着无事就想把手边刚换下的一块坏电源修一修,冒着挨砖的危险,大神们轻点拍哟,只要是能修好电源,俺能学点技术,值!
下面说说故障:电源短接绿线,无反映。拆开测量整流桥,有300V输出。目测各部件无烧、鼓泡的现像。绿线、紫线均无电压。

绿线、紫线都是从这个WT7522控制块出来的,是不是这个块坏了?有没有各脚电压参数,量量看。

网友:
待机电压要先正常才行,。。。。

网友A:
明显的待机电没有,一般小芯片了,DM311一类,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主的5VSB坏了,这个电路简单很好修.............

网友:
提醒楼主紫线电压不是来自WT752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待机电没有,一般小芯片了,DM311一类,很容易坏。

这个DM311我量了量,1脚接地,2脚Vcc无电压,6、7、8脚300V电压。和资料上说的:
DM311 各引脚电压(个人测出、仅供参考)
引脚        1        2        3        4        5        6        7        8
待机        地        12V        0.6V        空        175V        250V        250V        250V
正常        地        8V        0.5V        空        175V        250V        250V        250V

不一样呀。另外2脚无供电电压,该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6-7-30 21:44):
这个DM311的参数是在网上找的,应该是不正确的。不是本人实际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DM311我量了量,1脚接地,2脚Vcc无电压,6、7、8脚300V电压。和资料上说的:
不一样呀。另外2脚无 ...

买芯片,换掉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DM311我量了量,1脚接地,2脚Vcc无电压,6、7、8脚300V电压。和资料上说的:
不一样呀。另外2脚无 ...

楼主6,7,8脚电压250V不正常,建议先换300V的滤波大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DM311我量了量,1脚接地,2脚Vcc无电压,6、7、8脚300V电压。和资料上说的:
不一样呀。另外2脚无 ...

DM311对地正常吗
正常先扫荡查外围元件 都正常  换芯片
还是串灯泡 保险点

网友D:
电源坏没必要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M311对地正常吗
正常先扫荡查外围元件 都正常  换芯片
还是串灯泡 保险点

1脚对地正常,2脚无电压,这个电压是从哪供过来的呢?应该是DM311无供电,造成不工作,不用换这个DM311吧。这个电压是哪供过来的呢?

网友E:
如果是这个小芯片烧坏的话,往往会有很明显的外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对地正常,2脚无电压,这个电压是从哪供过来的呢?应该是DM311无供电,造成不工作,不用换这个DM311吧 ...

300V太低电源不会启动的,先查300V为何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对地正常,2脚无电压,这个电压是从哪供过来的呢?应该是DM311无供电,造成不工作,不用换这个DM311吧 ...

应该打DM311所有脚的对地呢
看有无值偏低的 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坏没必要修吧

练练手的吗 要不下次遇到好的电源 卖废品不可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对地正常,2脚无电压,这个电压是从哪供过来的呢?应该是DM311无供电,造成不工作,不用换这个DM311吧 ...

找供电 跑2脚的线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这个小芯片烧坏的话,往往会有很明显的外貌变化。

311外观正常,无烧坏痕迹。

网友E:
先修好辅助电源的+5VSB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修好辅助电源的+5VSB电压

关键是先查300V电压为何偏低....

网友:
311  供电678是300V经绕组过来  不正常检查前面高压整流滤波电路  5脚启动也是300V经启动电阻过来 可以断开电阻测试电压 判断电阻还是311故障

网友:
电源也修   来学习下先

网友:
直接换电源拔还修啥啊

网友:
先查供电电压低于300V的原因,再查DM311是否正常,一般DM311坏的情况多一些,外观上看不出来,更换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先查300V电压为何偏低....

6、7、8脚实测300V,正常。6楼是网上找到参数,对不起了,错误引导大家了。

网友B:
大神们来拍砖!

各位师傅,DM311换了2个了,光耦也换过了,还是不启动。
下图是网上找的DM311的参数。

我想还是2脚没工作电压造成的。顺着2脚跑线路,引线有个47微法的小电容接地,还有玻璃二极管接地,还有个黑色二极管通过一个小电阻后到副变压器。
实在搞不懂了,找个航嘉电源,拆了个SG6105DZ代换掉WT7522 (都是20脚的),换上去不行。纯小白,为了练手,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师傅,DM311换了2个了,光耦也换过了,还是不启动。
下图是网上找的DM311的参数。

今天又查了查, 电源管理芯片SG6105DZ 和 WT7522不能互换的
只有再找个WT7522换上去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