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37 BQ24717 公共点电压问题 ?

楼主(2016-07-19):
一台DELL 3537 待机0.01 ,按开关不触发,测待机3v 5v没有,公共点电压17v,以前修过g这机器,公共点电压应该是13.5V ,直接更换了上管PQ703,公共点电压正常了,待机3v 5v也出来了,开机进系统测试正常。客户直接拿走了。第二天客户就打电话说又成了原来的故障。拿来拆机测试发现公共点又是17v了,再次换了上管还是一样,而且发现多插拔几次电源,偶尔会出来13.5v,正常开机进系统,测试都没有问题,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出来17v。
这个电路不太熟悉,请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A:
这个公共点电压正常应该是13.5V

网友:
如果你的公共点点也是17V  你的电池 是受不了的。 正常电压 13.5V  1年前我已经说过这个本子的电压了

网友:
这有可能是某个三极管或者电容不良,你一加热它又正常 了,用用就不正常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和充放电把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共点电压正常应该是13.5V

是的,这个知道

网友:
屡烧上管,检测一下自举

网友:
我有一台不开机的,插电池13.1 木有电池17.4

网友(2016-08-22):
我有一台  也是这个问题, 一开始就是17v ,现在不出3V 5V

网友:
客户比较急,直接换主板了,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