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8131P CPU电压不出来

楼主(2016-07-19):
此机器之前是小短路   修好加电上0.38ACPU电压不出来  CPU之前的电压都是OK的   CPU供电芯片条件正常就是不出电压   BIOS刷过 供电芯片换过   CPU已经发出SVID 求解

网友:
这个IO有程序,还有单桥也易出问题

网友:
BIOS程序或者是PCU

网友:
PCH  说错了

网友:
bios可能有程序

网友:
CPU坏了   之前用2带U测的   最后买了一样的3代U好了  把U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