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没有EN信号,拆三极管后正常跑码为什么

楼主(2016-07-19):
手上有一块映泰 G31-M7 TE  ,没CPU 供电, PWM芯片为 L6703, 经查缺少EN 开启信号

EN信号的电路图 如图:

测周边的电阻都正常, 把Q18 拆了, EN信号就出来了,跑码也正常了 , 但是不知道有什么暗病,知道的说下,

我把这4个 管子都换了一个遍  都不行,  只有拆Q18 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 有人帮讲解下吗

最后把 Q40 换了,故障解决!!!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12V分压 得的EN

网友A:
12V分压 得的EN   Q18故障,会拉低EN

网友:
基本没影响

网友B:
Q39必须要截止 才有3.3V输出送到Q19导通拉低Q19送到Q18截止 Q18截止了才让12V分压得到CPU EN信号 如果Q18导通了 EN信号就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9必须要截止 才有3.3V输出送到Q19导通拉低Q19送到Q18截止 Q18截止了才让12V分压得到CPU EN信号 如果Q18导 ...

那为什么这4个 管子我都换了 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V分压 得的EN   Q18故障,会拉低EN

问题是我现在 换了 这4个管子 故障还是依旧 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我现在 换了 这4个管子 故障还是依旧 是什么问题

查下GHT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要低电平,截止Q40,Q40 3.3V到Q39PNP三极管,这个管子要E脚大于B脚才导通,如果GHT是低电平,Q39是导通不到的,B和E脚都是3.3V

网友D:
查GHT这个信号,GHT信号为高电平有效。GHT为高时,Q40为NPN三极管导通,Q39为PNP三极管导通,Q19 G级为高电平导通,Q18为NPN三极管截止,继而VCC12经R308 R378两个分压电阻分压得到约1.81V的PWM-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GHT这个信号,GHT信号为高电平有效。GHT为高时,Q40为NPN三极管导通,Q39为PNP三极管导通,Q19 G级为高电 ...

你现在拆掉Q18 CPU电压出来是因为本来Q18是导通的,直接拉低了PWM-EN这个信号,Q18被你拆掉后PWM-EN这个信号不受控,直接由R308 R378这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分压 得的EN   Q18故障,会拉低EN

不是Q18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GHT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要低电平,截止Q40,Q40 3.3V到Q39PNP三极管,这个管子要E脚大于B脚才导通,如 ...

谢谢你,   把Q40 换了好了, EN 出来了

网友:
5个管子组成的一个电路 光换4个没好也正常    修好了就好,

网友:
我一般直接拆最近的这个

网友:
这个·你去多了解下·三极管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GHT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要低电平,截止Q40,Q40 3.3V到Q39PNP三极管,这个管子要E脚大于B脚才导通,如 ...

不用客气 知道怎么维修好就可以

网友E:
电路好理解,但是电压就说不通了,Q18的B极理论上应是5V或低点,怎么也不可能0.6V。

网友:
感觉G31 板子挺难修

网友:
你看Q39的B极跟这个Q18的B极电路相似,就是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好理解,但是电压就说不通了,Q18的B极理论上应是5V或低点,怎么也不可能0.6V。

be结的压降是0.6左右啊

网友:
vtt-r,这边为ov,就已经不对了,

网友:
是个,根据所测电压,关键是q40,的确q40不通的话,q39的b级的电压,是3.3v经过几个电阻分压给b级的,要低于e级。q39就会导通。那几个电阻起到分压作用!

网友:
Q18被你拆了 就等于把控制给拆了,变成了12V分压上拉EN信号 肯定会有EN拉。这和直接飞线上拉没区别

网友:
很多没有EN都是一样

网友:
NP沟道没搞清

网友:
这是电路基础,Q18G极应该为0,0.6说明前面控制有问题

网友(2016-08-21):
关不机吧如果拆了Q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