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 REV1.01档E0

楼主(2016-07-19):
故障是档E0,换了内存还是一样,量了内存的118脚和238脚 236脚电压都正常!果断刷BIOS,刷了故障不变!E0应该还是内存这部分!仔细看--看到内存槽的236脚的针脚有点弯了(原来是针脚没接触到内存条的金手指而导致档E0)把针脚调整好后触发跑码亮机了!顺便把BIOS分享上来:

华硕P5G41T-M LX3 PLUS RVE1.01.rar

可以用的,放心下载!

原主板备份的

网友:
这个简单的问题让楼主碰到了。

网友:
归根结底还是SPD问题,这个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 楼主比较细心才会看到 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会不会是你测236的时候给捅歪的呢

网友:
收藏了 有需要

网友:
不错,分析的仔细。坚持就能看到故障点

网友:
经常见到236脚烧黑的 接触不好

网友:
没接触到,也相当于spd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测236的时候给捅歪的呢

应该是客户插内存条弄弯的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修机子还是要仔细看呵

网友B:
一个槽歪了可以换另外一个槽试下,如果好的就说明这个槽有问题。

网友C:
是啊,另一个槽应该是好的呀

网友:
针弯了就是典型的跪脚故障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另一个槽应该是好的呀

两个插槽都是那根针脚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槽歪了可以换另外一个槽试下,如果好的就说明这个槽有问题。

两个插槽的236脚针脚都弯了

网友D:
那一开始换个插槽就应该好了才对啊 楼主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一开始换个插槽就应该好了才对啊 楼主没换?

两个插槽都有问题

网友:
不错,分析的仔细

网友:
看外管也是很重要的
联益小张
不错!说的有道理!!!
详情

网友:
看外管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外管也是很重要的
不错!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