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X79异常修复

楼主(2016-07-19):
外星人X79异常修复
1、开机掉电,风扇转几下就停
2、发现VCC1_8没有电0V

3、测量5脚没电,R748另一端有1.8V,5脚对地值也正常,难道电阻坏了,换一个电阻故障还是依旧,
      难道358坏了,换一个358运算放大器 ,5脚还是没电,难道没焊好,反复焊了电阻和358,问题还是依旧,晕,,,
      直接把R748取掉,直接加上一坨锡,5脚有电了 1.8V,    CC1_8供电正常了。
4、但风扇还是转几下就停,测到CPU_VTT没有电压,

5、13 脚 EN脚为0V,不正常,看电路发现0欧电阻另一端经过一个4.7K电阻直接到VCC3.3V,那好就飞线吧,也懒的测量了,
      把0欧电阻换成4.7K,另一端直接飞线到3.3V
6、原以为维修结束了,但轰鸣器一直响,判断不过内存,检测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只有内存复位没有。不管那么多了,先刷一下BIOS,奇迹发生了,外星      人头出来了,吓死宝宝了。

外星人X79(BIOS).zip

网友:
这种高端板 我都没修过  楼主是在哪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我没有修过这种板

网友:
技术好厉害哦,连外星人都搞掂了

网友:
楼主运气怎么这么好,遇到都是这中常规问题,运气占了很大一部分成分喽

网友A:
C430是不是有轻微漏电呢

网友:
Q61 会引起第 5脚 没电压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而且思路厉害啊

网友:
r748和r749不是分压吗,能直连?

网友:
有图纸还好查一查,,,,,,,,,,,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张这样的板,也是同样的问题,也是这个IC的EN脚没电,跑了一下线没跑出来是那里供的电,看来我也要学LZ那种习线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30是不是有轻微漏电呢

也有可能,测量对地值为500多

网友:
楼主,你这是拯救了外星人,那地球人怎么办?。。

网友:
从来没摸过这么高端的板子,,

网友:
X79没修过呢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逼

网友:
修的很好,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