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基带电压跳变,会是基带U坏了吗?

楼主(2016-07-19):
手头一台6代没摔没进水, 基带电源和U也重植了,就是LDO4 9 10等这些电压会跳变, PS_HOLD电压也会跳变...如何能知道是不是基带U坏掉了哦

网友:
没有这个u吗  换一个看看呗  或者割断线

网友:
换个基带电源试试,不要干基带cpu先哦,查下复位

网友:
没搞过 以后有机会多搞搞

网友:
找点资料参考吧。

网友:
是跳变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