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435-b 不触发

楼主(2016-07-19):
求大师指点,本人小小白,接到一片苹果1465  820-3435-b,之前没有修过的,现在不触发,3.5V芯片第23脚只有4V,查不到这电压从那来的,不过加热一下这IC就好了,换了一个过一会又不行了,那位大师有苹果上电时序或者此类的维修经验,烦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
发来给你修好

网友:
大师指点一下呗

网友A:
你这个要看IO的条件满足没有 如果IO没有工作正常 你后面的电压也是不正常的 你看一下那个电压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看IO的条件满足没有 如果IO没有工作正常 你后面的电压也是不正常的 你看一下那个电压是哪里发出来 ...

我现在下载的图纸跟点位,能查打这电压,可是就不知道从那来的

网友:
最好找个图纸看一下

网友:
有漏电的地方吧

网友:
估计是芯片周边有元件性能不良,一加热就好,找图修吧,看不正常时哪地方电压不对

网友:
3.42 电压对不?RTC电压对不,都对了再修别的吧

网友:
短路应该有    图纸多看看查一下

网友(2016-08-19):
楼主有图纸吗?点位图传一个!感激不敬

网友:
3.5V芯片第23脚是主供电8V的,查前面的保护隔离 电路

网友:
先看看小绿灯亮不亮,老张开始修苹果了

网友:
有电容不良吧

网友:
你都不说条件,谁能帮你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