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S不开机的故障

楼主(2016-07-19):
一联想一体机板号是CIH61S,故障是按开机瞬间出了5v3v后 马上掉电。测开机条件正常,看了论坛的都是刷bios,刷了之后故障一样。试着加焊了桥,结果好了。后面又来块一样的也是这故障,果断加焊也好了。估计是通病,特此分享。

网友:
h61   英特尔的桥?这么容易虚吗

网友:
BGA加焊?我的风枪,从来不敢加焊

网友:
一体机不通电加焊桥?今天修了一台  CPU旁边的电容 大短路

网友:
这种一般你可以大概查下RSMRST和 RTCRST是否正常。还有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貌似inter的桥还是不那么容易虚汗的

网友:
但是一体机还是有蛮多桥虚焊的,估计都是散热不好,容易虚焊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情况 按开机按键 3V5V出来马上没了  BIOS刷了  桥也焊了 还是不行呢

网友:
我也有台跟你一样的  可以正常开机 指示灯也亮  就是没有3 5 V电压  IO的电压也是1到10脚 只有2脚1.5 4脚3.3  别的我没怎么查  估计别的肯定也不正常   想请教你 这样的问题我该下面往哪查

网友:
开机瞬间有3。3  5V那边 只有1.几 之后电压都没有了  也换过51125了

网友:
加焊感觉不稳定 估计是加热了电阻

网友:
我的B320是LOGO过了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