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笔记本无CPU供电艰难修复!

楼主(2016-07-19):
故障:开机0.2,无CPU供电
在论坛搜索了一下,关于G470无CPU供电的贴子很多,无非就是CPU,BIOS,95831和南桥的问题,之前的检测就不说了,我也按照这个顺序更换了一遍,结果一样,感觉很麻烦了,店里要修的机器又多,于是给顾客报价300,想着报高点希望顾客不修了,直接换板,结果顾客300都愿意修,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接着修了,放了几天,今天又拿出来研究,无意中量了一下BIOS芯片的电压,其它脚都是3.3V,只有2脚电压为1.6V,正常应该为3.3V, 问题找到了,查了下图纸 2脚通过电阻R131直接进南桥了,取下电阻量南桥一端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要么断线,要么是南桥没做好,上BGA又加焊了南桥一遍,还是没有阻值,仔细观察了一下,南桥上面有个小点有些发黑,用烙铁拖了一下,发现断开了 ,用漆包线接起来,开机,电流一路小跑,熟悉的LENOVO画面出来了,至此维修结束. 发张亮机图片.
新手发贴,编辑不容易啊,现在又不能充值了,希望大神们给加点分.谢谢!
总结:修机器还得细心,有时候经验害死人啊!

网友:
这个机器 一般南桥确实容易出问题 95831那一块也容易出问题 还有就是CPU。。。。

网友:
修的不错,G470很多开机问题都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这个故障点还真不容易查找

网友:
楼主这得多好的眼睛才才能看到短线 厉害

网友:
好无语,绕了一大圈!!!!

网友:
厉害给楼主点个站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这也行,我只能说没谁了

网友:
修笔记本心细可以修好好多

网友:
还好楼主发现了。

网友:
有些节点腐蚀  不注意看不出来

网友:
CPU没出来还真没想到去测BIOS,直是想不到。

网友A:
加分了,三百块还是不错的,有示波器打一下1脚要有动作2脚无波形可以很快锁定是BIOS问题

网友:
虽然修此机比较麻烦,不过最终还是修好了,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目测仔细也是关键,赞一个。。

网友:
其实能够快速找到断线的位置也是花了点小功夫,是因为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料板,拆了南桥芯片用万用表找到与BIOS 2脚相连的U3点位,顺着点位才找到这根相连的线.

网友:
楼主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好多桥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三百块还是不错的,有示波器打一下1脚要有动作2脚无波形可以很快锁定是BIOS问题

感谢加分鼓励,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基本都是靠万用表检查故障的!

网友: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不然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