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S不开机

楼主(2016-07-19):
         华硕N55S不开机,二修机。客户拿机器过来说修过一次,当时修好后用了不到一个月又变成原来同样故障了。取下电池插上电源测试,待机0.045A,按开机键(开关在键盘上)电流没变化。拆机后发现I/O(IT8572E) , 南桥都动过,晶振也动过,BIOS也动过,I/O 165脚处也断开了,用飞线直接飞到开关排线插座处。量I/O 125脚 电压正常,按开关时电压也跳变正常,I/O 67脚3.3V正常,32.768波形正常。取下CMOS电池,再插电自动开机了,电流跑了几个变化,到1.8A后不动了,屏幕也不显示。短接125脚关机后居然不能开机,这是什么道理?? RTC电路问题吗? 这个机器找不到图纸,只好找了份IT8572E的图来参考,只好量I/O工作条件了,当量到RSMRST# 17脚电压是0V,上拉电阻电压有3.3V阿。电阻坏了吗? 断电后量阻值10K,正常的阿?考虑到以前有修过103电阻坏的例子,在废板上找了个103换上去。通电,待机电流0.035A,量I/O 17脚电压3.3V,这下OK了吧。按开关键,电流了几个变化后,到1.8A停了一下下(本以为不动了),结果跳到1.9A, 2.1A, 华硕LOGO就出现了。   附BIOS一份,板号:N55SF REV2.0

华硕N55S OLD.zip

网友:
细心决定一切

网友:
华硕的能修好,只能说明楼主技术高

网友:
我也遇到个ASUS的电阻坏

网友:
华硕机子遇到就头疼

网友:
能在电阻数值正常的情况下怀疑它,确实不简单,基本功了得

网友:
这个EC一共就128个脚  哪来的165脚?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讲得也很详细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挺多

网友:
谢谢。太有用了

网友:
RSMRST#信号引起这种情况,真是难发现。

网友:
华硕上面的电阻确实要比其他板要小一些,不是很好修

网友:
楼主牛 华硕的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向楼主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