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带回的华硕笔记本进水维修

楼主(2016-07-19):
国外带回的华硕17英寸笔记本,故障是不开机,拆出主板看到主板上有液体而且发粘,估计可能是饮料一类的东西,先用洗板水进行清洗再上BGA进行烘干,插上电流表待机已经到了0.013,按说待机已经正常,但是按开关没有反应,在网上找图纸也没有找到,这只有按经验维修了,先拨下纽扣电池,这时正好打来电话说有机器要去拿,就放下机器骑车去拿机器了,半个小时回来后,继续维修,这时直接插上电流表,看到主板灯亮有二秒就熄灭了,这下看到希望了,拿着热风枪对着进水的地方一阵狂吹,等到冷缺下来以后,再插上电流表,故障依旧,因为进水的地方就在EC和BIOS那儿,所以先吹下来BIOS芯片上编程器,看看芯片是不是已经挂了,插上电脑打开编程器软件竟然能认出芯片,说明芯片没有损坏,这时先软再硬的原则,在网上下载下来这个机器的BIOS,也不知道行不行,写入芯片然后吹上主板,这时插上电流表,这时电流表上到1.5左右,然后慢慢上到1.6左右,然后又下到1.395,然后直接上到1.9左右,这时感觉应当外接已经显示了,插上外接显示器,不如所料,已经点亮了,心里那个激动呀,然后关掉机器,直接接上原机液晶屏,插上原机适配器,按下开关,电源灯亮起,几秒钟的时间液晶屏已经正常点亮,心里那个高兴啊,先别高兴的太早,然后装机,等装好以后再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插上电流表,待机0.014很正常啊,这是怎么回事,图纸找不到,没有一点头绪,先放一放吧,先修显示器吧,接着又修了两台显示器,那天就不再修了,本来眼神不好,等明天再研究吧,到了第二天,六点半就起来,直接坐在工作台旁,接着昨天的维修继续,先插上电流表,这时自动触发并且顺利点亮主板,这时我心里就有底了,冷开机能开机,说明有虚焊的地方,再次插上电流表,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开机的时候,待机是0.000,而待机0.014的时候并不能开机,这时再次插上电流表,看到待机从0.000到0.006之间来循环,这个现象不对,心里想能开机进系统,说明EC没有问题,EC的供电要么是系统供电芯片的三伏提供的,要么是三伏的线性电压提供的,要么有专门的待机芯片(这种情况比较少 )当待机是0.000的时候测量3V和5V是没有的,说明待机时这两个电压是没有的,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三伏的线性电压为EC提供电压,再看一下系统供电芯片是QFN封装的,根据经验QFN封装的比较容易虚焊,直接涂些BGA膏,用风枪对芯片吹了一会儿,再用放大镜看看有没有连脚的地方,看到没有这些情况,再次插上电流表,这时待机已经停在0.000不再动了,心里隐约看到希望了,怀着激动的心情用手按下开关,指示灯已经瞬间亮了而且当电流上到1.9左右外接已经显示了,这样开关机好多次,都能顺利点亮主板,心想问题找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配置:17英寸液晶屏、四代i7四核处理器、16G内存、250G固态高速硬盘、1G华硕独显!有钱人呀[微笑]!

网友:
我选了好几张图片为什么只传上两张?

网友:
LZ思路清晰,经验丰富,佩服

网友:
我才刚刚学,希望学到楼主这么厉害

网友A:
200大洋到手

网友:
写了这么多  是不是就是待机芯片虑焊了

网友:
整个维修思路清晰,很有参考价值。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好后,待机电流是多少,是线性供电还3 5V待机供电

网友:
笔记本待机电流0.000

网友:
待机芯片虚焊怎么会导致待机时待机电流会有变化?怎么想都想不通!非正常逻辑的维修!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学习了  ASUS 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B:
表示这么新的机器才收200,太少了最低也300-400

网友:
果然人才啊楼主

网友:
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学电脑啊- - 昂  前途无限啊

网友:
应该是先查3 5V线性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示这么新的机器才收200,太少了最低也300-400

我做的都是同行的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都是同行的生意

同行这个价还可以

网友:
这明显送钱的机,楼主帮同行挣了不少一笔啊!

网友:
这机器待机的时候应该没有3V.5V的,而3/5V确是提前出来了,是这样吗

网友:
这么高端的机器 才收200 即使是同行 我也不会修的。。实话!!

网友:
说实话 华硕真不咋地,。。 仅限于 笔记本,

网友:
修的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它的3 5V是按开机键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大洋到手
我也觉得,便宜了。这么好的机器,

网友:
看看芯片是不是已经挂了

网友:
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修的也精彩

网友:
厉害呀!思路最关键了!